航嘉电源待机电路高手来帮忙

楼主(2009-06-06):
航嘉电源待机电路无电源输出 如图所示的管子这么4条腿啊 我晕  其中只有一个腿有360V的直流电另一个腿是由一个33k和3个56K的电阻降压过来的这么成0V了 电阻都正常图上由标的电压
  电路和修过的电源不一样 它有两个整流桥 一个是用二极管桥接的 一个是整流桥集成块 有点晕了 搞不懂电路了  两个整流都是输出360V直流 正常 请高手指点查哪里

网友:
拆了就能看型号了。

网友:
你看不到它型号吗?或说明白电源型号也行。这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。你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坏的,再把这个小变压器拆下来量一下好环,我就碰到过这个变压器烧坏过的。

网友:
再重点测一下那些三级管和场管。

网友:
呵呵 航嘉电源三年啊 发回去让厂里给你换啊

网友:
航嘉hk400-559  那个四条腿的管子是5l026r大家帮下忙了  那个由一个33k和3个56K的电阻降压过来的是0.9V之前用大量程没量出来

网友:
辅助电源故障  重点检测开关管 光藕 494或7500等周边元器件

网友:
楼主这个电源的电阻是贴片的吧?如果是的话,我想起我曾经修过一个DELL的电源,就是不启动,查300V电源经几个贴片电阻给启动芯片供电的,在线在贴片电阻本身的两端的锡点测量都是正常的阻值;但测电压时。通过第二个贴片时电压一下子就没了。怪了,当时我就在贴片电阻的两端加锡加焊,再上电,发现一切正常了,电源就此修复!贴片也会虚焊的哦!主要原因是上锡太少,不能完全连接贴片的焊接部分!不妨试试!

网友:
重点测四条腿的管子是5l026r的周边元件吧!

网友:
5l026r是辅助供电IC,多数已坏

网友:
辅助电源故障.那个四条腿的管子是5l026r  换了它

网友(2009-07-13):
该型号电源辅助电源变压器特容易烧,我修了5个有3个都是变压器匝间短路,查了好久才查出来。5L0265R可用5LO380R直换,变压器我用旧的电源上的只要是不用3极管做电源管的基本都能用(只能用TOP TYN 系列模块的变压器大多可用)只是要注意接脚的次序,必要时改下线路,两板一对比很好看出来。重点在光藕和431的接法。单独的那根线(通过一2极管到PFS线包下的4个2极管)不接。我5个修好4个只有一个带负载12v下到8v的还没修好。

网友:
忘了变压器代换后5v待机电流会变小一些但不影响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