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6019不足怎么修

楼主(2009-06-06):
如上量19V电压不足,量对地阻值正常的,TB57角没有19V,可以测到的19V 点只有保险上面电压正常,更换过TB没得用,请问主板上什么会倒置这样的情况啊,用电烧不出来啊,大家给点意见,谢谢啊

网友:
TB没有工作19V怎么会过来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,这个不是很难修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下图看了,看不出这个TB57角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,TB也换了好几个了,电压就是没有,强垃过去也不行。3V,5V不出来,前天修一个进水的,也是TB没有19V可是直接飞线就可以了,但是电池开不了机,我就想问一下,这个TB的19V是怎么产生的,,,,

网友:
TB PIN57 无电压要看是否为电路保护所致,如非电路保护所致,要看你的保险F2是否两端都有正常电压?F5、D10是否正常,R413/R422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回复,现在机器有19v了,可是3v5v不出来,量TB59,52角有3V.但是63.64角只有1vPMH的75角有3v,更换TB还是一样的,大家帮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