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板待机电压1V?

楼主(2009-06-06):
一块845主板:一插上ATX电源自动开机 无复位,无法关机。开机排针待机电压0。6V
更换IO后,不能加电开机。开机排针电压为1V 。可以强开机。跑线路发现开机待机电压是经过一个1117的,。1117是5V进出是为1V,1117的三个电压分别为:5V  1V  0。6V   1117更换后还是老样子。看到论坛里有前辈们说有一个叫351管子。可能会引起,但是我在主板上找都没有找到351。
还是主板上有三个1117。另外二个都是3。3V 1。5V出。那二个没有参与待机电路里。
望各位前辈们帮忙看看。。给点介意。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另外我强开机时,测了下内存和AGP供电电压都偏低》》》》

网友:
1117输出端对地数为:010

网友:
南桥坏了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应该不会吧。。它好像不是南桥开机的吧,,IO的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再说它的输出端也不是进南桥的吧。板上有三个1117的,有一个在南桥边上的1117电压正常呀。为:3。3V   进 1。5V出再进南桥的。。。

网友:
没前辈遇到这种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