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6-06):
一个朋友接了一台花屏的R61,图省事,连胶烤了一把。谁知烤完后不上电了。于是又把显卡拆了,还是不上电。接下来的事我这个朋友可能就有些冲动了,把南北桥都挨个换了个,结果R61也没因为朋友搞得辛苦,给点面子,还是没动静。就发给我了。来的时候显卡没装了,用个纸包着。

到手后接电量了一下,待机0.02,没有MPWRG,说明有M电压没到位。看下面的图,R61在待机的时候有5个M态的电压。实测没有1.8M,其它都有。

1.8M由MAX8632输出,自身无短路,工作条件正常。一开始我在这里费了挺大工夫。示波器明明量到了1.8M输出了一下,不知道为什么瞬间就停掉了。感觉是反馈这边有问题,量半天也量不出有问题的器件,就放了没搞了。第二天再拿起来发现原来VCC1R8VIDEO短路了,VCC1R8VIDEO就是1.8M开机后转换出去的。先不管它跟1.8M不输出有什么关系,有短路先解决。VCC1R8VIDEO主要供显卡和两颗显存,现在显卡还没装上,重点嫌疑就是两颗显存了。如果没错的话,原来加焊显卡的时候,显存短路了。显存在正反面各一颗,感觉上显卡边上那颗可能性比较大,先拆这一颗,结果居然不是它。再拆背面的,这次短路消除了。R61的板子往BGA里面灌了胶,象显存这样的小芯片,拆下来差不多就给胶全裹住了,除胶很费事。第一次没掌握好方法,芯片都擦破了,露出金属了,不敢用了,换了颗。不过再后来掌握好了力度,也就不那么艰难了。

显存显卡依次装回去,这次接电自动开机了,接显示器已经亮机了,报Fan error。

现在我们回头分析一下为什么开始没有1.8M,因为这个板在没装CMOS电池的时候会自动开机,当接电时,虽然电源上没看出电流有动静,但是板子其实已经不声不响地自己上过一次电了,它在上电的过程中遇到了VCC1R8VIDEO短路,同时也就停掉了1.8M的输出。当然这个过程很快,我们去量的时候就容易误认为待机状态有问题。

网友:
除胶很费事。第一次没掌握好方法,芯片都擦破了,露出金属了,不敢用了,换了颗。不过再后来掌握好了力度,也就不那么艰难了。
能不能讲讲这个的经过和方法

网友:
请问一下无边,MPWRG是从U61发出还是U7发出?

网友:
楼主把手里的宝贝和我们共享下撒。

网友:
什么宝贝?图纸就是从论坛下的。

网友:
回踪影:U61

网友:
不知是否是我机上的图纸不对,U61好像没有接VCC1R8M的反馈,而U7 MAX8632 5脚POK1 也输出MPWRG

网友:
看了MAX8632 datasheet,5脚 PG输出时,是开漏输出,作用时是高阻态。这样的话是与U61共同作用MPWRG?

网友:
Fan error  请问一个这个错误是不是由于你没有装风扇

网友:
呵呵本人刚入行,还有些看不明白,只能多看了

网友:
楼主除胶很费事

网友:
没除胶都敢烤啊    我们做都是那掉以后在做。。     那胶的时候用风枪稍微加下温,那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个人用法

网友:
厉害,,,,,,正在努力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