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核心供电,时钟,复位,PG 全部正常,不跑马维修!

楼主(2009-06-06):
各位同行,各位老师:
CPU核心供电,时钟,复位,PG 全部正常,不跑马维修!
   遇到这样的板子比较多,没一块搞好的。  短接复位排阵有复位跳变, 用示波器查波,PCI AD线没有双杠波。 就是没CS信号是吧。。
北桥电压,南桥电压, 内存电压,都量到了。   打假负载的AD线无异常。  HUB总线没打。
  主板有845,865。
   有朋友说,全部正常, 刷BIOS  换IO 。不行就报废,或者做桥。。。
  但我没那条件。。。。 请兄弟们那出你们的经验教小弟一招吧。

网友:
本人新手,我先声明我知道的不知道你试过没有。
上电的情况下,用手摸摸北桥,看看是否发热。没的话,有可能北桥不工作了
或插上ATX电源的时候摸摸南桥是否发热 是有可能南桥击穿。
或用表测测桥旁边的电容、上面的电阻
BIOS  是第24脚还是某个脚的测波形

网友:
如果有相同的板,把BIOS块撬下来,开机,换上去,刷下BIOS

网友:
1.测HUB总线供电是否正常,
2.刷BIOS/换BIOS

网友:
呵呵, 十分感谢啊,兄弟们的方法都一样啊, 有没比较成熟的经验啊!!

网友:
我碰到好多CPU底座虚焊  加热就好了 没BGA的话风枪也行 我是用BGA机器做的

网友:
呵呵~!~~~~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有的是压一下就可以了我估计是虚焊。其他的还有是BIOS问题。和I/O,没有办法啊,没有其他实在的办法
呵呵~!!

网友:
晕,没把怎么修好的说出来

网友:
期待好消息。
。。
我也和前面想的一样,

网友:
我觉得一般情况是北桥或是CPU座造成的...

网友(2009-12-29):
我也遇到好多这样的板子就是没有搞好过

网友:
没有条件那就没办法了,不跑码的有换过IO好的,加焊U座好的,刷BIOS好的,桥我暂时还没有条件换!!!

网友:
好多是CPU座的问题

网友:
先翻过来主板看U座背面是BGA的还是插针的,如果是BGA的多是U座空焊

网友:
478 775的CPU座 比较容易空焊 如果在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的情况下  用带灯测试座,看有无空焊的脚位,
或者是压着南桥点复位,单桥的就压单桥。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座子 或者桥的问题

网友(2010-04-11):
为何没修复 变成了维修经验 不解……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啊

网友:
都正常刷BIOS,加焊U座,桥

网友:
一般 BGA座子空焊的多

网友:
这种不死不活的板子,还真是磨人啊。好像都容易 碰到。只能看你的维修经验帮忙了

网友(2010-05-13):
那么有BGA怎么办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