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945PK2主板的问题,很诡异

楼主(2009-06-06):
客户的机器,从去年开始就出一些小毛病,经常提示网络电缆被拔出,后来由网通换成电信了,又出这种问题了,就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,而且是随机的,有时候就没事儿,单插了一片网卡还是不行,就开始怀疑是网络的问题,叫电信的人过来看了看没毛病,再说由网通换电信了,也不可能再出同样的问题,还有一个事儿,不管用集成的还是独立的网卡在PING的我们这边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丢包现象,不频繁,偶尔丢一个!再有一个诡异问题,键盘插到鼠标口上可以用。BIOS里也可以,纳闷,现在想返修板子了,不知道是不是板的问题,其他的东西应该不会引起这样的毛病吧!机器满载测试半小时未见异常!或者考虑换下电源?关键客户很着急,在我们这里试机经常试不出来故障,我只试到过一次板载的网卡,插上后常量的那个灯不亮,数据灯一闪一闪的,系统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,独立的网卡暂时还没见有什么毛病,到了人家家里就又出这种网络电缆被拔出的问题,板载和独立都不行。。。ADSL猫都是新的。我该怎么办啊,

网友:
网络的东西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地方要注意一下:

网络设备由网线连着的,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所用的水晶头,RJ45规格。网线头没有做好往往会出问题,用网线检测仪检测一下是否有不亮的灯。不行就剪掉重新制作一个。在确定自己制作的水晶头没有问题还是不行的情况下,再决定是否网线有问题。

网线确定好后就简单了,也就是网线两头的设备有问题。通常是网卡和交换机(路由器)。先换个交换机看看,还是老样子的话,基本上就是网卡的事情了。

本人还碰到过换过多个网络设备及网卡,还是不行。基本上确定是南桥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