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条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呢?

楼主(2009-06-06):
还有是不是高压条就是输出两条线,直接接到灯管就可以了.
而且灯管就是两条输入, 除了从高压条过来的两个输入不需要其他的输入. 我没有拆开灯管
谢谢

网友:
灯管的电压没有测过,再说也没有必要去检测这一电压,在不同大小的显示器灯管电压也有区别的,有关资料说电压大约在1000--3000V不等。灯管肯定只要两条线的。

网友:
呵呵!两根线就可以点亮了,不过前提是几灯的高压条就要接几根灯管,不然会输出保护的,电压是:启动的时候大约1500V,正常工作的时候就降到800V左右,不过一般很少会去测高压板的输出电压,因为测这个意义不是太大。

网友:
有电压就亮了,没电压不亮,看一下就行了,不用测

网友:
接出来两条线就行了

网友:
没有测过,资料上是1000-3000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