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老式NEC本,开机按空格才能亮,一直报警,但能进系统

楼主(2009-06-06):
第一次遇见,不知道是不是键盘问题,上下方向键,失灵,是否与键盘失灵 有关系?

不排除其他键位没问题。

笔记本键盘有关系吗?

一直是 滴滴滴滴的报警。。

网友:
我們一直修的就是nec的,有關係的,你試試看看,短消息聯繫

网友:
我們一直修的就是nec的,有關係的,你試試看看,短消息聯繫,今天我修到電源管理也有關係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恩,已经搞定了,客户家里养猫,有可能是 猫毛进入键盘,导致键位串联吧
那吹风机一吹 就搞定了。。。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