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机南桥的植球

楼主(2009-06-06):
本人一新手 在淘宝上买了一台diy的返修台 由于没钱买锡球和钢网了 所以自己想用拆机的南桥试一下返修台的效果 所以拆个能开机的南桥{拆的时候只知道能开机}
      1 拆板上的南桥的时候用的真空吸笔向上提起 {这样很多原来的锡球就在桥上了,这个步骤越小心缺的锡球就会越少}
       2 一般中间的不会掉 如有掉的就用从其他的桥上取一个锡球补上(我用的是下面的办法,这种办法难度太高了 )
     3 我的边缘掉的比较多就用和939烙铁把锡线焊上然后用刀片把锡线截断(截得的时候要注意和原来锡球的比较相近)
      4 用850 风枪把焊过锡线的地方的锡烤成小圆球 有些会比较大一点就用刀片在削一下锡球的上边 然后再考  (削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削 一次削的多有可能把那个锡点搞掉)

网友:
这样太累了   锡球要买些吧有那种少量的卖 没钢网还可以手工放     返修台买成多少

网友:
LZ这样速度慢,而且锡球大小不一,极易空焊
完全重新植珠,就南桥而言,慢的十几二十分钟,快的几分钟而已

网友:
原来大家这么多的高招 我只是一新手 不过我说的可不是全部直球 只是拆机的一种补救的办法   桥当然是换成功了

网友:
条条大路通罗马 呵呵

网友:
我今天用风枪吹了一个南桥,南桥是淘宝上买的已经值好球的了,还没试机,一会试试看!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