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昭阳 E360 开机跑382F

楼主(2009-06-06):
加焊内存槽无效,更换内存槽和北桥也无效,打阻值正常,北桥供电芯片已换,求助!!
芯片
供电芯片
更换内存

网友:
382F与内存槽和北桥有关吗?无语中!

网友:
故障描述不详啊,要问,就要详细点啊

网友:
差不多是内存, 内存的I2C正常么? 另外也可以刷一下BIOS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