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笔记本玩《天龙八部》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6):
我有一部NEC的二手本 c4m 2.2G 512M内存 ATI Radeon IGP 340M 主板芯片组 这种集成显卡可分配128M显卡 应该比855GM高一个档次吧  我用855GM的笔记本 cM1.4 玩天龙都没什么问题

但是这款玩《天龙八部》的时候出现严重问题 进入游戏 人物和动物的图像只要轮廓 中间都是白白的
不知道是不是这集成显卡本身不咋的 还是驱动有问题

论坛有兄弟 用这种芯片组的本本吗 你们玩天龙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驱动不对哈,应该不会的啊。上面是可以设置的啊。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问题,不要说你的本本显卡,就是nVidia的独立显卡也会出这类问题。
估计,游戏官方不会提供你显卡的驱动,所以你就得多找几款驱动试试了。

网友:
我遇见这个事情2次。。。显卡启动。。。只看人物大概的样子。。头部就像一个绿色的三角形。。所有人物都这个样子。。驱动。上次我在百度里面收出来这样的帖子。升级驱动。。不是重新安装驱动。。就搞定。。。

网友(2016-08-14):
先软后硬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