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显示器F720B

楼主(2009-06-06):
现有一台LG显示器,拆开看到电路板有修过的痕迹,肯定是到其他地方修过的 ,碰到难题了。行管是没有的,在查查周边的东西也没有坏,在我就换个新的行管上去了,问题就来了,有支支的声音,好象是高压包坏掉的感觉,在所以我把包也换掉,故障还是依旧,在我就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,请问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,请指教下,谢谢了,

网友:
二次电源短路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偏转线圈有问吧

网友:
楼主没说清楚,你是电脑主机有吱吱声,还是关电脑主机有吱吱声?开机正常不?

网友:
未来窗 xp f702b 电源灯闪烁,黑屏!是什么回事呀?谁有电路图呀?电路板的主电源是多少伏呀?请高手指教,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