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P201S 驱动板坏,那种板能点这此屏

楼主(2009-06-06):
机子型号的优派VP201S       屏型号是,LM201UO4    30针的.是驱动板一个BGA芯片发热,用几分钟就黑屏,电源指示灯闪,然后指示灯也没有了,18V电压也没了,按电源开关不能开机,只能等一会在开机才能显.    在BGA芯片在加一个散热片,然后在用电风扇对说吃就可以用比较久,多久没有在测了。
现想用通用板改驱动板,不知道那种板可以点亮此屏。谁知道啊,速回啊。

网友:
2025就完全可

网友:
2025就行吗,谁20.1的2025程序啊,发一个啊,谢谢,

网友:
LM201UO4 是1600*1200的双8位的LVDS屏,屏供电电压为18V-21V,一般的板是没办法支持的,别说2025L了。这个得乐华的RM3451板才支持,另外得配特殊的电源18V才可以,高压是6灯管的

网友:
在那能买到这种板啊,

网友:
谁有这种屏的屏接口定义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