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 cpu电压问题

楼主(2009-06-06):
修一HP520..故障是开机几分钟就掉电.后来测CPU温度过高保护断电了.后来测得CPU VCORE 1.4V.明显是CPU电压过高....但是先后换过MAX8770.北桥.479座...降压对管...CPU电压仍然是1.4.求助又怎么修这个机器.

网友:
就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CPU电压增高的故障.

网友:
温控IC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看COER电压IC的VID码.量一下

网友:
VID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正确的值呢。因为普通图纸也没标出来VID相对应的电压值呀。

网友:
温控是正常的保护。因为CPU发热量剧增。自然的温控会保护的

网友:
注重检测cpu和桥供电的电感和mos管的质量问题,而不仅仅是有电压产生。。。。电压偏高离不开这些地方

网友:
把那几组CPU稳压管全部换掉,或温控芯片取下手动让CPU风扇常转试试!

网友:
你查一下其他的电压正常吗?不能死抱着CPU的,1。4应该也不算太高吧

网友:
对呀,CPU是1.3V也差不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