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754带灯假负载的一点疑惑。

楼主(2009-06-06):
754带灯假负载在主板不通电的情况下按下按键,灯全亮。
在主板通电的情况下一按,正常的板子都只是亮几个灯,这是为何呢?请问。
主板

网友:
不懂楼主说的灯全亮是什么样的,最好有图,一般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,不过你所说的情况最好判断下诊断卡是不是有问题。或换个槽

网友(2009-07-16):
754带灯假负载在主板不通电的情况下按下按键,灯全亮。
在主板通电的情况下一按,正常的板子都只是亮几个灯,这是为何呢?请问
按下按键 是 按 开关 吗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