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黑色讯景7300GT的郁闷

楼主(2009-06-06):
今天接修一网吧拿来的三块7300GT,用MATS7和MATS8检测均为全部坏,电压全正常,先加焊核心吧,加焊后还是依旧,一看是三星BC14的颗粒,听说这种颗粒容易坏,先更换吧,更换了近10颗(显存都是从别的坏卡上拆的),换了后还是故障依旧,各位高手有何思路。望指点。

网友:
你换的是不是还是三星的???

网友:
是啊,还是从别的卡上拆下的三星DDR3的,编号都一模一样。

网友:
原来坏卡是不是用MATS测也是全坏呀??你别是拆下坏的再换上坏的,效果还是一样,再就是检查下板子是不是变型严重,要是变型严重最好不要修了,因为无论如何加焊都是焊不好的,最好重做BGA植球,这种板子全是无铅的,一般很难加焊!!
再就是检查下是不是在纯DOS下测的,最好找块好的先测下看有没有问题!要是非纯DOS下测的,也会报全错!!!!

网友:
拆芯片的坏卡倒是没有测,因为坏好久了。板子没有变形啊,我用的事专业焊台。明天找点好片再试试。

网友:
8层你还上的  显存也是坏的

网友:
要么换上去的是坏的,要么没焊接好。
开机现在如何花屏?

网友:
焊是焊好了,和以前花的一样,并且检测一样,估计颗粒是坏的,等颗粒发回来了试试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好象不对啊,原板上显存不可能都是坏的,换上那么多也不可能都是坏的,估计是主芯片的问题,主芯加焊下再测试,如果正常了,那是最好的;如果有变化且不好的话,就得重做主芯片BGA;如果没变化,建议扔掉。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好象不对啊,原板上显存不可能都是坏的,换上那么多也不可能都是坏的,估计是主芯片的问题,主芯加焊下再测试,如果正常了,那是最好的;如果有变化且不好的话,就得重做主芯片BGA;如果没变化,建议扔掉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哈哈,这是显存的故障!!
你说得有道理显存是不可能全坏,不过这得自己测试才知道。要想用得住就得换成全新的显存。

网友(2009-08-22):
麻木了··显存·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哦。。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