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3.3vsb 通电不触发 南桥发烫!!!

楼主(2009-06-06):
一块翔升I865GV     PCI A14脚微短“20  ”   无3.3vsb 通电不触发南桥就发烫  先拆网卡 还是20   拆了AMS1117 0608 再给他装上 PCI A14脚居然不短路  1117  1脚 5V有的   后来拆了 1117 南桥也不发烫了    我是每办法了 上论坛来求救了  AMS1117 0608用什么代换?

网友:
你这个不是1117坏了,换桥就好了.

网友:
南桥短路。

网友:
唉  真是南桥啊!

网友:
查1117的输出脚电压 ,一样可以代换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麻,1117是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,如果对地阻值为0,多半是桥坏穿了,没有办法,做桥

网友:
1117没有接地端·~~~~  南桥烫应该旧事桥挂了 ·

网友:
楼上说的也不无道理啊,根据分析来说多半是桥挂了,可以打PCI阻值来确定一下

网友:
现在 PCIa14 对地240  1117   5V有的   输出1.1V   上电就很烫   会不会是ADJ的2个电阻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