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险丝的替换

楼主(2009-06-06):
24V 10A 保险丝
可否使用 220V 10A 保险丝 ?

网友:
如果没有怎么选?

网友:
肯定不能代用啦

网友:
说说为什么.很有兴趣谈。

比如说,我现在使用的一个功能板,12V供电,按照R&D最大电流是2A,而为何我现在板子上面的一个贴片式的fuse是250V1A,而且这个fuse是买板子自带。

而fuse又不是认为是功率元件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,,只是保护做用失效一半!!!只有电流保护做用了

网友:
换是可以换。不知道稳不稳。

网友:
电流一样就能用

网友(2009-08-04):
最好是不要那样换。

网友:
只要分延时和不延时,电流一样就行,保险本来就是过流保护器件

网友(2010-03-28):
保险在电路中的作用就是 超过一定的电流就熔断 和耐压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般的代用原则就是 额定电流和熔断电流一样 而且 延时的需要也一样 耐压是高的 代换低的

网友:
对,如果带延时功能,那就挂了。估计机器都不用修了。直接进废品厂

网友:
一般应急可以,250V/10A的熔断后间隙较大,250V的电压不会通过间隙放电,24V的如果用在250V上熔断间隙就可能会有间隙放电的情况产生。

网友:
还不如装根细铜丝上去!!

网友:
电流一样就能用 ......

网友:
如果是我的话,我就换,将就一下,影响不大。

网友(2015-11-09):
不行的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