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09-06-07):
来自: 中国 来自 中国
其实LZ已经找到了故障点,修CRT无显的问题,测二种电压:一是主供电,一般是+13V/-12V/+6.8V/50V/80V左右,(有些进口机的二次电源是采用降压方式,50V变成200V左右)这组电压正常了还不亮,就要测量彩管的工作电压,就是尾板的G1(-20几V)这个电压有了,说明FBT已经工作,否则的话行没有工作,G2=250~500V,然后是R.G.B三枪的电压,约50V吧,如果G1的电压>-60V,CRT截止了,也不亮的.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