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存(K4D64163HF-TC40)能用什么样的 显存换

楼主(2009-06-06):
今天修一片NV的显卡花机(测得结果是2个控制点空焊加焊GPU故障不变后来发现有一颗显存坏了!)
型号是
SAMSUNG
K4D64163HF-TC40
有替代料吗!!
两边有引脚的封装
显卡

网友:
南亚易生的n2ds12。。。
hy的hy5du2816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hy的 代替他 因为不用考虑电压

网友:
谢了
我找看有没有

网友:
只要是原装的显存,6416的就可以了,其他的不用考虑

网友:
注意下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