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777NS行幅问题

楼主(2009-06-06):
EMC777NS开机时。行幅缩小,进入系统时,变成黑屏,隐隐约约能看到图像。但还是一样行幅小,请教高手这个要怎么解决?

网友:
先查宽度电容 换容量大点的试试看 枕形电路的管有没有烧了的

网友:
应该是升压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测量二次电压是否正常.如正常.检查校正电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