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出现LOGO,然后掉电

楼主(2009-06-06):
开机有显示,出现LOGO,然后掉电
查一天都没解决   明天准备把被桥换掉
有谁修过

网友:
先吧南桥加焊一下试试
有可能行的

网友:
看看屏共电那一路,不行先换了那个F

网友:
供电象是不稳定,查一下供电路

网友:
南桥加焊一下

网友:
t43开机到logo死机掉电,一般是南桥引起,通病。

网友:
应该CPU供电故障,查下cpu供电

网友:
T43LOGO死机常见,但也不会掉电啊,不能是南桥的问题.

网友:
数码卡跑55吗??不干南桥飞线可以的,修好告诉大家分享哈啊

网友:
同意加焊南桥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的,试一下了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问题,建议先加焊一下。

网友:
还是北桥虚焊,
从植球后OK !

T43LOGO死机,一般做南桥就好
通病

网友:
南桥通病,很多了

网友:
就是南桥 这个很常见的~!

网友:
先按通病修吧!呵呵!

网友:
解决了没啊,是南桥空了还是挂了期待结果啊

网友:
看一下CPU供电电路,也许是过LOGO 以后,电压达不到,而掉电呢

网友:
这个机器南桥空焊的多,先加焊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