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跑卡28,电流0.67到0.68怎么修

楼主(2009-06-06):
测试卡代码跑28,电流0.67到0.68循环,还有报警声,1到3次的声音 内存没过,因为插和不插一样的马 内存换过8个 ,内存槽也焊过,,内存供电也有3.3V,现在不懂是哪里有问题,请大家给个思路,是北桥怎么测试,是北桥的问题
问题

网友:
用内存阻值卡测下内存的AD线.时钟.管理总线.

网友:
换个BIOS试试

网友:
双槽 28 北桥可能性95%,干一片好一片,最好能打到问题,一般28 AD线打不到问题。跟BIOS没什么关系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很大哦,

网友:
2楼正解 就这样吧

网友:
我把内幕说一下吧。我都不信心,我们店里的十几个内存既然都是坏的,T23的确是很挑内存,最后直接调了一个8片的256MB的内存,一切正常。谢谢大家,所以我把结果告诉大家

网友:
还有这种机器.

网友:
呵呵 你太有才聊

网友:
换个8个颗粒的内存,T23很挑内存的,还有看看密码芯片有没有插。

网友:
查查内存~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