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达人分析下是不是显卡坏了

楼主(2009-06-06):
本人从朋友那入了块显卡:双敏X800XT的。装在我的电脑上后一进系统就死机,根本就见不到桌面。
电脑配置如下:
P4 2.4C
主板 杂牌865PE的
内存:256M 4根
电源p4300的,
用手摸北桥狂烫~~

换我原来的FX5200就可以正常启动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显卡是坏的呢?还是我的电源有问题啊?还是主板不兼容啊?
PS: 这个显卡是要接外加电源的,6PIN的头!
各位大大麻烦看下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功率不够吧,外加电源的显卡要求电源高功率的

网友:
我换我另个电脑的迅雷350W的电源也还是这样的!
读XP滚动条的时候要跑1X下~
有时候还找不到硬盘~~提示什么DISK ERROR~~
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X800的通病。。先看外关再查供电然后用软件测试。

网友:
x800  发热狂  加焊下,核心很结实的  一般不容易加焊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