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师懂得用示波器呀~!帮帮忙!

楼主(2009-06-06):
买了个科赛尔的252B示波器怎么使它显示一个点用于测量电压~!  这样就直观一些~! 帮帮忙啦!大师们!

网友:
调成XY轴方式。

网友:
示波器调成一个点不是正常使用哦,很容易引起示波管荧光屏烧伤的。

网友:
奉劝阁下先利用网络了解一下示波器的基本知识。

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,你可以试试让你的CRT电视机显示一个点,估计不用2分钟,中间亮点的地方就永远不会正常发光了。

网友:
我们用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个点上,只有测具体多少MHZ时才调到波形条上,从来没出过问题
毕竟点直接一些,非常清楚,10M 14.M  等都有非常清晰的形状,一眼就能看出正不正常,

网友:
用习惯了,什么都方便的,不一定要一个点,我喜欢用线

网友:
我用的是双终的啊 !
只看到两个点
量什么都很方便啊 !!

网友:
发表于 2009-6-6 23:19 | 只看该作者 我们用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个点上,只有测具体多少MHZ时才调到波形条上,从来没出过问题
毕竟点直接一些,非常清楚,10M 14.M  等都有非常清晰的形状,一眼就能看出正不正常,

就是咯!~这位仁兄说的对~!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都是点波的~!非常清楚!点直接一些。 现在机器坏了!~不知道楼上这位仁兄知道哪里有买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仁兄知道哪里有买吗?

网友:
淘宝不是很多的卖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