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E主板只能触发一次

楼主(2009-06-06):
小弟初来乍到,先自报家门.俺是乡下的,说起来本人也搞了十年维修了(修喷雾器).最近对电脑维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希望大家指点指点.
     本人电脑配置,M2N-E  HD3870海外 ST80G STAT    AMD5000+非黑盒  2G金士顿X2  FSP300-60PNA改的24针插头.最近出现了这个问题.刚插电源可以启动,启动后电源按钮不论按一下还是长按都是无效,软关机后也不能再次触发开机,只有拔下电源插头等电放尽了才能开机.
      补充一下,这台机子从来都没有超过频.开机后系统运行无任何问题,主板电容无鼓包,BIOS恢复默认设置还是不行,还有就是这块板以前就认不到IDE设备.求师傅们帮帮忙!!!

网友:
量RTC及电池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修喷雾器好象差很远啊,要慢慢来.

网友:
修喷雾器和修电脑的是同行!

网友:
期待高手们的回答

网友:
申明一下,修喷雾器也要会修电脑,谁敢说将来的喷雾器不是自动的啊!
    再请教一下什么是RTc.什么是NB啊
    请不要鄙视本人,说不定谁家的喷雾器坏了还要来找我呢,哈哈

网友:
是开电源就启动  还是开电源还要按开机按钮?

网友:
是通电源还要按开机按钮才能启动,但是马上或进了系统后长按短按都不能关机。用windows关机后就不能再次开机了,主板上啥子都不插也是一样的d电源我换过的还是一样的故障oPower插针上5v一直正常

网友:
Power插针 并联的小电容换个试试

网友:
谢谢千奇百怪
     这块板POWer插针触发端直接到IO  IT8716F-S的75脚,平时是5V高电平,插针另一脚接地。如果上面并联的电容漏电的话75脚应该达不到5V吧而且也可能开不了机。该主板并没有找到此电容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