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 M3A32-MVP Deluxe 790FX 死机,气死了

楼主(2009-06-06):
进BOIS  10秒死机 装系统就蓝屏  还是高端板垃圾啊  CPU和内存显卡是好的 。还有一个问题 每次都要清BOIS才可以点亮 晕啊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应该还在保修期吧?拿去保修一下。豪华版的板子哦。

网友:
CPU 内存,显卡 有没有与主板不兼容哦? 出厂的新板子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,除非被外来因素搞坏,如静电打死了,,,

网友:
可是是我在朋友那300块收回的

网友:
他刷过BOIS

网友:
华硕保三年的,你找他们当地代理商就是了。

网友:
我看也想是BIOS不匹配 ·~~     冲刷个 试下··  最好跟他们技术的要个BIOS  ··   就是出厂带的那个·

网友:
CPU坏掉也可有能出现这种问题(每次开机都要放电),我有两个客户出现这种问题,CPU散热片性能不好把CPU搞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