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问题!假负载只有0.98V但是上CPU后却有1.23V?

楼主(2009-06-06):
今天接到一块主板.检测卡提示无代码,检测供电南北桥正常,内存供电无故障,但是CPU供电太低了,只有1.23V供电芯片是ISL6556BCB!本以为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不跑码.上假负载一看,哎呀我的乖乖供电怎么就变成了0.98V了?再换另一个CPU C1.7电压还是一样.没折了换原来那个电压就升上来了1.23,其中本人查了一下复位电压只有1.3V左右!时钟没有电压!但是本人测了其它AGP跟PCI的时钟都有电压?求解答!

网友:
此板不只持9.0版的电源模式,也就是说不只持1.7V电压的CPU,所以上假负载时,正常应是1.75V但会出现1V左右的电压这是正常的,因假负载是按9.0版做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