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390高压替换

楼主(2009-06-06):
原来的是
19.21072.011
W02-A LF X

YNV-W02

有什么可以替换的么?
现在找到的都是 YNV-W06 可以使用么?

谢谢

网友:
找出高压板上供电脚,负极,开启和调亮度,就可以代换.

网友:
可以改一下接头那里,但是改过之后就不能亮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