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0笔记本 装不上系统

楼主(2009-06-06):
三星R40笔记本 装不上系统
香港机 电脑可以正常使用。系统有问题 。想重装新系统  放入我使用正常的GHOST系统盘 重启电脑进入光盘目录  是花屏 (就想没装显卡驱动的那种花屏)没鼠标显示 鼠标不能用  键盘左右上下键可以用 选GHOST到C盘  回车没反映。用安装版的XP系统 回车也一样没反映。换个好多张系统盘故障一样  C盘是NTFS  我想用PQ光盘 把C盘转换成FAT32   也是在目录那里进不了PQ.  这样的笔记本机子遇见两台了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。请大家探讨。

网友:
一般在原本子上装不上系统 我会吧硬盘拆出来 接到台式机上装·
只要不是微硬盘·
呵呵·楼主可以试试
看具体是盘还是本子本身·

网友:
你用U盘拷个系统在盘啊。它只要要有GHOST引导就好了。在DOS下装。在DOS 下分区。

网友:
2楼朋友的方法不错,我经常这样装装不了系统的笔记本!

网友(2009-07-07):
进BIOS改硬盘模式,改为兼容模式,PQ、 DM随便你玩哟,当然再装系统就不用我就啦,对了,最好是进PE装

网友:
前些天有遇到一台三星R50的,跟楼主的故障一样,后来是进入PE后GHOST才可以了,

网友:
顶上面说的  用u盘引导装

网友:
二楼的办法不错!

网友:
看能不能进PE,如果能进,就在PE里面装系统,如何不行的其它都排出,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

网友(2009-08-14):
好办法,我也有这经过呀!

网友:
感觉还是2楼的 简单些

网友:
能进系统 直拷在电脑里 用硬盘安装器 或用DOS
不能就下硬盘!

网友:
试着把系统文件考到最后一个盘里,在系统下还原系统。

网友:
顶   顶  顶~~~!

晴空流星 -10 不要灌水啊,

网友:
进BIOS,把硬盘改成兼容,BIOS里有一项是HDD或者SATA得,,默认是ACHI的,,给它关了,,再做就OK拉,,但是可能会慢一点,,如果想快,,就给硬盘才下来,GHOST完再装回去。

网友:
是不是BIOS李的病毒警告开启了啊

网友:
是这样的“进BIOS,把硬盘改成兼容,BIOS里有一项是HDD或者SATA得,,默认是ACHI的,,给它关了,,再做就OK”

网友(2010-03-24):
2楼的办法是一种  要是碰到的是新笔记本呢 ? 用OEM 进DOS安装  三星有几款笔记本是不支持图形界面的  放光盘进去 就花屏 鼠标不能动的

网友:
一种情况是楼上说的,还有的是:像acer的一款机子,Aspire 4535笔记本,装XP系统蓝屏,重净系统安装了也不能正常用。装VISTA系统后,一切正常。

网友(2010-06-06):
问题解决  进PE 用一键分区  在PE里装系统就可以顺利完成

网友:
用pe引导系统,再装系统
还有要注意bios里面 硬盘要设置为兼容模式

网友:
昨天碰到个ACER gateway西藏特供机,光驱读盘不好,用移动硬盘引导,进PE,GHOST完后,重启安装,提示安装失败,后换了个系统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