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长城ATX200FC电源,7脚的集成块型号!

楼主(2009-06-06):
长城ATX200FC电源上的一个7脚的是什么型号啊?雷击的,把集成块击炸了,看不到型号了,请大侠们帮忙!

网友:
应该是NCP1014吧

网友:
就是NCP1014 AP06,老是坏这个,我用TNY266代用过,效果不好,网上说可用TNY267代用。

网友:
谢谢了,手上没有这种芯片啊

网友:
是P1014AP06或P1014AP10,我有一个航嘉电源也是这个情况!
P1014AP06或P1014AP10这两种芯片去淘宝网找吧!

网友:
请问用TOP223Y也可以吗?看电路差不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