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L2E02.A35一体板故障。。。

楼主(2009-06-07):
开机灯管不亮,外接通用高压条测试灯管正常。
测高压电源一体板输出到驱动板的3.3V、5V正常,高压部分主供电为14V。按下开关后,ON/OFF信号及亮度信号3.3V正常,但不正常的来了:高压部分主供电电压不停升高至26V,然后降到15V,又升高到26V。怀疑高压部分故障,断开高压主供电保险FB801,割断ON/OFF信号及亮度信号这两条线,接上通用高压条,开机,高压主供电还是不停升高,高达30V,把通用高压条也烧了。。。
ON/OFF信号及亮度信号这两条线已经割断,高压主供电14V是从主变压器直接出来的,怎么会出现按开机键高压主供电14V就不停升高?驱动板那边怎么会影响到一体板这边的14V输出呢?修到这里没思路了,望论坛里的兄弟们解惑,感激不尽!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肯定还有没有割断的地方!一般是两路进高压部分,增强供电

网友:
刚又反复看了,ON/OFF及亮度两个信号刚到板上就割断了,14V供电从变压器T601出来后经过D701整流,经过几个滤波电容就到保险FP801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