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-T41开机掉电问题

楼主(2009-06-07):
这两天一直在搞这台T41机器,原板子被做了南桥和显卡,拿来时就是开机掉电。我拆开后直接加焊了CPU供电,后能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了,烤一天机没问题给了客户,没想到第二天一早,客户拿来了,说又开不了机了,我直接接过机器,用电池的情况下开机进系统正常,与是就多开关几次,第三下突然就从演了开机掉电的故障,怎么开都是掉电,接上电源也同样,头大,接下来,我试着换了CPU供电,烤了一天要,第二天还那样,怀疑H8有问题,哎,不走运,把料板上的焊上去,却老是报错,有时用键盘还触发不了,手头没别的东西了,只能把原来的重换上去,怕南桥晶振有问题,就把晶振换了,昨晚在家搞到位12点,包括CPU周边的大电容我也尝试换一下,烤了2 小时机,等待第二天的结果。
  今早一开要,故障又重演了,现在思绪顿塞,在想是否继续找H8搞搞,这种故障浩时有劳力。本本收价不高只是想功个难关,希望有遇到这类故障的,给于指点。谢谢

网友:
这种故障,重装系统试试。我就遇到过IBM的掉电是由于系统造成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芯片问题

网友:
键盘打开看看BGA的温度正常不。。

网友:
CPU散热是不是做好了 !!!  有可能是CPU保护掉电!

网友:
看一下cpu温度控制芯片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CPU挂了。CPU也有可能的,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