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6000 一长两短报警

楼主(2009-06-07):
AMD的cpu,nv的芯片组,nv的独显。
到时时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。不亮时一长两短报警。电流到1.6.亮机时无线不能用总是橘色灯。
这两个好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,无线网卡不起作用论坛里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加焊南桥。报警没有找到。
还有我修个三星R系的个本本也是同款显卡也是一长两短报警,加焊没好,最后是换的显卡。不过显卡的型号一样大小不一样,三星的小个BGA的HP这个是大个的。
这款惠普报警有谁解决过?是加焊能好还是要换显卡?

网友:
用户着急本拿走了,我也没法加焊做试验。
看网上还有说有个电源模块散热不好导致的,换个就好,有人验证过吗?

网友:
这本子修的太多了,就是显卡空焊了,BGA做一下就OK了

网友:
HP机子一般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问题 跑不了的

网友:
你应该加焊北桥

网友:
修的很多了,显卡问题和V3000同出一辙!

网友:
是顯卡的問題 不用考慮

网友:
加焊显卡能好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。加焊后需要处理散热系统,最好是重做BGA,再处理散热系统。

网友:
这款机型显卡最好是重做BGA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能内存没插好

网友:
hp dv6000这样的毛病太多了,估计是设计缺陷,散热不好导致显卡虚焊,一般得重植显卡,而且这款板子芯片上的胶太多了,还不是一般的多,做bga有风险

网友:
顯示晶片重做就會好了

网友:
更换用的时间会长些!!!
加悍不是解决的好办法

网友:
加焊显卡能好  不过要加个散热铜片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北桥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hp v300 dv2000 这种机器不是显卡就是北桥问题我们这一天两三台这种机器,只要你技术好,重做一遍就可以好的!

网友:
这种情况,是显卡的问题,加焊,一般就可好,但过一段还要出现返修的,主要是芯片的材料缺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