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845PE 鼠标键盘口 不好用

楼主(2009-06-07):
这块主板鼠标键盘口不好用,本人是自学的,跑线路还不是很熟  I/O换过   南桥82801BA的小桥,也用BGA做过了   电容和排容也拿掉了,可是还是不好用   供电5V有   请老师们给回帖

网友:
不好用的现象是???

网友:
在DOS下就不好用,按F1没反应 进BIOS也进不去,NUMLOCK指示灯根本就不亮

网友:
插上键盘量一下阻抗
是多少报上来看看

网友:
我量了一下组织供电脚组织都是700多    有一个地线和地不通呀,怎么量都不通

网友:
也可以改用USB的键盘用,主要查键盘的时钟数据到IO,还是南桥。

网友:
本人是自学的跑线路不会跑请老师们给回帖

网友:
把旁边得拍容拆掉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