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校准信号正常测不到32.768和14.318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6-07):
示波器
校准信号正常。测不到32.768和14.318是怎么回事?VOLTS/DIV调在.5 TIME/DIV调在1MS 型号是LG OS-5020
示波器

网友:
测试探头打到X10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探头打到X10也出不来 会不会是这个示波器型号太旧。。

网友:
示波器接地,有没有接?接到电源壳子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时钟晶振上电能检测得到!

网友:
你的 14.318 已经抓到了。不过就是没有把波形放大。
32.768K HZ ,低于50K ,你要看下你的波波器的具体设置了。是不是设置的测试范围不对。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各位。已经可以了。波形放大后就可以看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