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触发电路怎么修?

楼主(2009-06-07):
开机触发电路怎么修?应该怎么下手?

网友:
这种问题问了也白问,你要别人怎么回答

网友:
怎么回答你啊  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南桥了   你还是去专业维修点去修吧      自己动手免得故障扩大

网友:
先查下开机排针上有没有电压,没有就查下SB电压怎么拉低了
如果有就看是不是经I/O开机的,查下到I/O的线路和I/O到南桥的线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涉及范围太大了,你可以到新手专区学习学习下你的基础,那里有说到维修触发电路的,比如心在飞翔的,和断箭的都是非常经典的

网友:
学会跑电路,看高手的帖。对自己有益

网友:
你要学开机电路很简单也很复杂,因为开机电路不是唯一的就是同类型的主板也不相同,最好是去培训一下,然后多跑电路,我觉得会跑电路了你才可以修一切扳子,不会跑电路的也不会修好板子,我跑了30几片吧,对开机有点认识,主要是南桥, I/O   门电路   I/O和门电路组合的,你要了解高低电平,你最好学点基础的电路图再来吧

网友:
开机排针---Io---南桥。io--绿色线

网友:
开机电路是进南桥还是io,是进io就换io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