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联想 V22 不上电

楼主(2009-06-07):
联想V22插电电流260ma左右,按开机键电流上0.1A就掉了,再按开机键还是同样现象,供电芯片2951严重发热,测对地阻值正常,更换2951故障依旧。发现将电源调到10V左右能正常开机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?谢谢

网友:
2951可能有负载有问题吧。加电烧烧看。

网友:
开机小电流有电压短路了!

网友:
就一个小件发热的话,查图纸比较好修,..

网友:
正好有图纸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看了楼上的图终于知道为何2951会在加电后发热了,这机子的问题是3 v  5v  的滤波电容的问题。修过但当时不知道为何2951会在按下开机键后发热。可能是加电后如果5v不能正常,2951产生的5v就要提供给q522的5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