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键盘灯同时不停的,不开机

楼主(2009-06-07):
我这块是昂达915PLO的主板,开机不自检,而且三个键盘灯不停的一直闪。请问是哪方面的问题???
小弟是新手,请各位大哥哥看下。
不开机

网友:
用诊断卡测下,看跑不跑码,最好提供电工作电压才好解决

网友:
哦,诊断下看

网友:
换键盘。查I/O芯片或换I/O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

网友:
检测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动:你说内存供电跟键盘灯不停地亮有什么关系吗
我觉得应先查PS2口阻值
各供电是否正常
IO跟南桥

网友:
谢谢各位,是IO芯片出问题了,

网友:
再看下:
用诊断卡跑了一下,根本就不显示码.
上面也是在闪,而且只有一个数字在闪8
还有几个灯也同时闪,reset +5v +3.3v

网友:
各位大哥,难道没解决的办法吗???
就算不插CPU 和内存,现象是一样的

网友:
键盘供电和IO

网友:
就是IO芯片换过了,键盘跳线都设禁止了,还是一样啊????
各位出来帮帮忙啊

网友:
换键盘试过吗

网友:
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查下供电 打下ATX对地阻值看看

网友:
求求你查下开机门电路芯片吧楼主!

网友(2009-10-13):
板子有短路点
某路供电管处于击穿临界状态
开机电路故障………………
建议先检查所有供电管的电阻,通电检查是否有发热元件,
如果还没有发现可疑元件,线重开机电路修起:如换IO
有条件的话,将5V 3.3V 12V输入分别断开,一路一路来查
引用孤帆远影

网友:
你这个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是双电压工电路造成的串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