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游戏机充不了电

楼主(2009-06-07):
Psp游戏机充不了电,电池是好的,充电器也是好的,就是充不了电,请问高手如何解决,望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PSP1000在DC充电的部分应有一个保护电路的。拆开看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高手指教

网友:
还有电池接口那个主板上的弹片 容易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