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不充电

楼主(2009-06-07):
我的t40上次暗屏,找了很多资料。后来直接把供电管的d、s脚直连使用正常。结果焊一个保险的时候把充电电路的一个小电阻给焊掉了,现在不充电了,谁知道这个电阻阻值?谢谢了

网友:
记不清楚,还是找个一样的对比一下了,现在手头上没有T40机器,,

网友:
R603   47K  1/16W 你的图是截自己的点位图?这个软件上应该标的很清楚呀

网友:
呵呵,这是截图。是上次修暗屏故障时一个论坛上的兄弟发给我的。

网友:
是R603 我上位置图你看 呵呵

网友:
谢谢飘哥,哈哈,一会换上看看。

网友:
找个一样滴 看一下

网友:
哎,换上还是那样,我估计是芯片坏了,记得那次是电池上在笔记本上开机中)我直接取下来了,后来又装上,这样违规操作了一次。

网友:
大哥  修本一定 要先断掉电去修

网友:
晕,不断电就修,修显示器可就要特别小心了哈,,,,嘿嘿.........

网友:
我也在学习修本 希望早日成手 经验可以学习

网友:
上次修了个T40是ADP3806坏了 你换个试试

网友:
可以看图纸是多大啊

网友:
那个电阻不会造成不充电。

网友:
你说的那个电阻跟充电是没有关系的,即使换了一样的也没用,重点查充电电路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这种问题确实不会影响不充电的

网友:
对,不是那个电阻的事情。我现在没电路图,不敢修了,怕扩大毛病,现在就是充电灯常亮,但一直显示充电百分之0,本想替换电池,看看是不是电池的事情,可是手头没有多余电池。那位大哥有电路图给个好吗?

网友:
你那个应该是个101电阻换个试试吧。

网友:
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,所以现在很小心了。呵呵!

网友:
换一个3806试试,遇到过类似的现象

网友:
好像T40的充电电路里面没有接电阻吧,就是从ADP3806接几只MOS管到电池接口的吧

网友:
修机器没有图纸,点位图不好修的,尤其是信号问题。本人有全套的IBM图纸,和点位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