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路电压微短,无法开机怎么修

楼主(2009-06-07):
昨夜停电,再来电的时候电脑就开不了了,按下开机键后无任何反应,拔下电源插头,重新插上,CPU风扇转了下,然后就停了,觉得应该是突然来电的时候,电压过高,某部份电路击穿,拔下电源插头,测量ATX电源座对地阻值,发现橙线65,紫线67,对地微短,下面应该怎么检修,麻烦各位大大帮帮忙,不胜感激!
对了,南桥是SIS962,再次期待指教!

网友:
南桥挂了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南桥是SIS962,I/O芯片是W83697HF,开机针脚的电压3.3V,书上说应该是通过南桥开机,低进低出,是这样吗?

网友:
雷击跟网卡关系比较大吧,况且5vsb和3.3都有去网卡

网友:
怎么判断是网卡还是南桥呢,手上没有风枪,请指教

网友:
网卡型号?是ic型号

网友:
干脆这样说吧。开几是由南桥和门电路开机的,因为门电路应该是个非门,I/O没有参与开机,你说的短路应该先查一点网卡。先拆下看看,可以打PCI A14脚的阻值看是否是300左右,如果为0,那就是桥坏

网友:
南桥发烫吗?

网友:
知道了,我再看看,有进展就向各位报告,多谢

网友:
按松正电脑说的做没错

网友:
LZ
短路不光要检查ATX电源插座,板子上其他供电点出故障的可能性更大

针对你这种情况,建议先检查一下3VSB电阻值多少?是否短路?

网友:
对不住各位,这么久才来,汇报如下:键、鼠、显示器等各种线缆取下,把主板拿出,此时再测ATX电源的橙线和紫线,对地阻值均正常(原来的测量肯定错误,看样子不应该带线测,应该把各种线都拔下再测,原来我以为把电源插头拔下就行了呢,教训呀!希望新手们注意),再测PCI的A14,300多,正常,桥应该没问题。
    本机通过路由器共享上网,不太可能网卡坏,没有别的思路了,于是清扫灰尘,重新装进机箱,按开机键,居然能开机了,百思不得其解,我连CMOS跳线都没动呀!?
    唉,感谢松正电脑,孤帆远影的指导,费心了!

网友:
有时候插针与跳帽接触不良也有可能,或者哪里虚焊了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应该是12V短或开机电路短,你可以把12V的四口电源插头拔下来再开机测试如果能开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,建议送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