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560修复

楼主(2009-06-07):
今天无事,找出来一台以前收的尸体
TCL K560
PM1。7/15。4/855PM/ATI 9700 128M
故障:大短路
把电流打小些,烧出来CPU供电的大电容坏了,换后再量不短了,上电又短。一量其它又换一个
反复几次,把所有大电容全取了,上电不短路了,上假负载,待机CPU供电电压19v。。。

可能 是上管坏了,或者电源IC的问题,换掉所有CPU供电MOS管,加焊电源IC
上电不短了,CPU供电电压也正常了。补上电容,上机,好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