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45不触发

楼主(2009-06-07):
今天遇到一块技嘉845主板, 不触发,测了下晶振,是会起振的,测排针5V对地,排针旁边得电容也是对地的,检查过旁边得电阻和电容、三极管,都没有短路,击穿,请问高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?

网友:
技嘉板I/O很容易坏的,换个试试

网友:
不触发就修开机电路啊~~~

网友:
跑了半天的线,没跑出结果来,呵呵 .. 开机排针对地应该何I/O没有关系吧 ?

网友:
短接开机排针能开不,不能就查开机电路啊

网友:
汗了,短接排针能开机就不是不触发啦,问题正在解决中 ..

网友:
你对问题的说明让人不好帮助你,只知道故障现象是"不能触发",对于这类故障,坛子里有很多帖子,很经典,看着板子的故障,你应该首先清理好自己的维修思路,再按思路下一步一步检查,我也是一个新手,我觉得这样有利于自己提高维修水平.

网友:
接地线路怎么跑出来的??

网友:
LZ
看看9楼的回复吧!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开机电路的条件吧  月饼先生总结的:不上电分为不触发,自动上电关不了机(绿线相关电路),一闪即灭(一般为主电压短路或JBAT跳反)
1目测外观
2检测各主电压是否短路
3检查南桥工作条件:VBAT,待机电压,32.768,25M(NV板)RSMRST#(描述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,高电平时南桥处于待机状态,常态为3.3V,一般由IO发给南桥,有专用芯片的板除外)
4检查触发电路
以INTEL板83627系列IO为例
一般为开关-IO-南桥-IO-绿线这个路线
68脚正常为0V,触发开关跳变为高电平,松开开关恢复为0V。如果无此动作,一般为开关无电压或开关到68脚断路。
67脚正常为3.3v,触发开关跳变为0V,松开开关恢复为3.3V。如果67脚无3.3V,一般为待机电压不正常,或IO/南桥坏。可以把67脚挑开,看焊盘是否有3.3V来判断是IO还是南桥。如果挑起后焊盘有3.3一般为IO坏,若无,一般为南桥问题。
若67脚不跳变,始终保持3.3V,为IO损坏,更换即可。
73脚正常为0V或者3.3V,触发后为持续的3.3V。若不正常,查其是否短路,按挑起引脚的方法判断即可。不短路--查南桥工作条件。
72脚正常为3V以上高电平,触发开关后为持续的0V。如果72无动作,为IO坏,72脚被拉低,ATX不工作一般为72脚到绿线断路或他们中间的某元件损坏。

网友:
把北桥供电管换掉试一试

网友:
如果开机是经I/O触发的,那么I/O短路也可能拉低开机针脚上的电压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看开机电路的条件吧  月饼先生总结的:不上电分为不触发,自动上电关不了机(绿线相关电路),一闪即灭(一般为主电压短路或JBAT跳反)
1目测外观
2检测 ...
引用 网友B:

  详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