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01求助一下!!!

楼主(2009-06-07):
我现在有一块不知名的845主板,BIOS是AWARD的,不插内存跑1E,插上内存就跑01,内存供电2.7V,总线时钟0.35V,主时钟,PG,复位,PLL,停止时钟,CPU内核电压,初始化输入,休眠控制都正常,都有1.7V多点,但有一个基准信号没有电压!!???没有设备所以没有去刷BIOS,其余的供电都正常,没有集成网卡的,声卡被我拿掉了!现在没有思路了,请高手指点一下!

网友:
测内存的上拉电压是不是1.25,测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是不是3.3V~~~

网友:
放电,我845杂牌就是这样修好,看是否有电容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