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478架构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6-07):
我遇到过好几台清华同方的机器了,故障如下:
有时开机正常,有时开机无法显示...测量电压都是很正常的.
后来反复测,发现CPU散热器把CPU附近的主板压的都变形了,造成主板内部断线了,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..怎么解决的?

还有一次遇到的清华同方的板是把主板向上压就可以出代码,向上压就不行了...

网友:
这是散热器装的太紧了,一般品牌机间距都是量的正好,不应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哇~~~

网友:
清华同方的机器我拆了好多都是用的CPU自带散热风扇
478的板子好些,看看那些775的都吓人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