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改外接电源 请高手进来露二手。

楼主(2009-06-07):
一联想液晶 电路板烧坏,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代替 ,就想着改个外接的电源上去,直接把12V接到高压旁的俩个大二级管上再接跟地,能亮但用不了几分钟就黑屏了,还是通电的,怀疑是不是高压的供电不够,请高手指点下。
黑屏

网友:
能确定灯管是好的吗? 一般有12V电流有3A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,查下高压部分跟灯管应该不难.

网友:
有些内置电源有5V和12V两组输出(个别的还有15V或18V的),你首先要看看这个,如果它只有一个12V输出,那就太简单了.

网友:
内置电源都有两组电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