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黄灯亮

楼主(2009-06-07):
一联想17纯屏显示器 开机15秒左右变黄灯  且没信号 请教各位大侠可能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显示器关不死 只能拔下电源断电  能出菜单

网友:
可能信号线有问题,还有要看是不是显卡接触不好哦

网友:
测了一下信号线没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不是面板按键漏电了,你测试寸几个按键。

网友:
我感觉是某一个点虚焊了。

网友:
听你说嘛 应是接触不良  可能是虚汗  好好检查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