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T88OPPO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6-07):
精英PT88OPPO主板客户拿来是12V短路 我把所有的MOS换了 不短路了 但是老烧其中一组的MOS 换了2个小IC 主IC还是不行 不知道那问题了

网友:
烧的是上管还是下管? 说清楚点

网友:
上下管都发热很大

网友:
是不是后级的问题,,比如桥?

网友:
老烧其中一组的MOS  一组两个管都烧了?

网友:
对比一下各相上下管的G极,主电源IC输出的各个PWM端子的电阻.是否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