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高压条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6-07):
一19寸HP宽屏高压条跟电源是同一板的,现在要换高压条,测得板上供电有15V,但市面上没有15V的高压条,问一下可不可以用12V的高压条换吗?

网友:
不一定是15V的  很可能是空载是的电压  你把高压板接上测一下电压就知道具体是多少V的

网友:
接上高压条(还是原来的板),并把灯管点亮后的电压有14.2V,没接高压条时有14.8V左右。原来的板就是不稳定,通电时间长了就不行,所以要换压条。

网友:
不行.电压高.高压条易坏的

网友:
可以用12V的高压条,完全可以的。

网友:
用了12V的了,用了一天没事,应该没事!山野思欣 是对的。呵呵。

网友:
15V用市售的质量好点的通用高压条绝对可以

网友:
用质量好点的高压条就可以!!

网友:
放心的换吧。绝对是可以的

网友:
可以的 ,我遇到过高压供电是18V的 我也试过一次  连续开机一天也没问题。

网友:
基地网店里有12V~20V通用的高压条。我觉得12V的应该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12v----19v通用行

网友:
谢谢各位,换好了。

网友:
现在最大都是25v的拉,没事的

网友:
你那是空载的电压,真正工作时的电压不会比12V高太多的

网友:
学习了,以前又一个18V  换高压条,找死了没找到

网友(2009-07-09):
差一点点 没问题的